为什么我下载的主板BIOS格式不了BIN格式呢求解!!

楼主(2011-09-06):
为什么我下载的主板BIOS格式不了BIN格式呢求解!!

网友(点评):
你下载的是什么格式?如果是ROM格式,直接改成BIN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的主板BIOS格式不是BIN格式呢求解!!

网友:
借个人气问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把电话线路延长放大信号那?就是距离机房很远很远的地方想拉网线,怎么办。

网友:
你下载的是什么格式后缀,告诉我。

网友:
如果你下载正常的话,可以把后缀直接改成。bin

网友:
格式不重要。编程器都可以识别的。只要大小对了就行

网友:
bios的扩展名有很多。比如BIN ROM BS BSS,对于编程器来说扩展名不是关键问题。文件对了就行。

网友:
只要是能用就行呗,并非非得是BIN

网友:
把后缀该成BIN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好改成BI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