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距离机房太远太远了,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把电话线路延长

楼主(2011-09-06):
情况是这样的,有几个朋友在村外建的养鸡大棚,(很赚钱的),可就是没有数字电视线,没法看电视,买了电脑又拉不上线。
很赚钱就是娱乐太少太孤独,现在我正好认识网通公司的人,他们说可以拉,但是太远了,距离养鸡鹏朋友那近2里地的地方,拉过,经常掉线连不上,在拉出2里地去肯定不行,线和线杆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要到鸡棚那里的线路距离机房太远太远了,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把电话线路延长放大信号那?

网友:
可以用无线AP,很方便

网友:
关键太远,村里离机房就有差不多就有10公里,鸡棚离村还有5公里左右。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学学!

网友:
这个你问网通公司的不就成了,他们连这个不知道的话就不用干了。
15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用光缆和光纤接收机。

网友:
直接移动无线上网吧,别的不用想了,太远了,人家不可以专拉一条线过去的。

网友:
距离机房超过2公里一般就要上光纤了,不然就用3g无线宽带。

网友:
无线4G,现在3G的不行,网速太慢,4G不过是5年内的事了

网友:
买个无线工业用AP。
不知道机会不会辐射变异?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离养鸡场最近的地方安装好猫和路由,然后后面用尽量好的双绞线,中间可以用交换机稳定信号。当然,要控制好双绞线的长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也可以考虑使用卫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