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要发热之后才正常

楼主(2011-09-06):
    接手一台DELL PP26L的本本,原来的故障是插电源进去后由于短路,电源马上保护了,曾怀疑是MAX8731AE有问题,更换MAX8731AE后故障依旧,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是CPU供电的一场管短路了,更换后正常开机进系统。
  后发现,每次冷机的时候开机屏幕总是一条条竖线,无法看到任何画面,但可以进系统,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有过一次显示,但全花)。当本本开有一小段时间有些温度后,再重新开机就正常了,外接显示器也正常。

  至此,想问下大家,是否MAX8731AE管理着显存的供电,冷机的时候MAX8731AE工作不正常导致显存无供电而全花甚至无法看见画面呢?还是GPU本来就有虚焊?

网友(点评):
用波波测花时显卡供电电感是不是有杂波,排除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MOS管是上管短路还是下管短路?是否短路后有可能串压造成别的线路损坏,这有可能是供电偏低引起的。

网友:
是上管,不过管对地短路一般不会出现串压啊

网友:
PSXLY和1387465朋友的建议先收下,可惜示波器OVER了。再看下其他朋友有什么建议。
另,MAX8731AE充电管理是否管理显存电压,这个还没有朋友能够给我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