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Z AOC带工

楼主(2011-09-06):
驱动芯片RTD 2120L RTD 2025L 屏型号 TPM190A1 不接信号线 显示上面一行 方正科技 下面显示信号线没连接 接上信号线以后 黑屏 请问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是需要刷程序还是换芯片 。。现在手边有编程序 就是不知道怎么刷??哪位大哥帮帮忙????
芯片
黑屏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信号线换一条试试啊

网友(2013-09-28):
方正fg981-wz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