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用电池进系统蓝屏重起

楼主(2011-09-06):
手上有一台T43,现象是只用电池的时候,进系统蓝屏重起,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后拔掉电源也会蓝屏重起,南桥,H8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电池换过了吗?或者用波波打下电池供电后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
你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兄弟 修好没有。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用电池启动蓝屏。  用适配器不用电池出现的次数 少数。。。

网友:
等待楼主答案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明显是供电偏低引起的吧,你用电池测量各项供电与外接电源测量电压一至不

网友:
电池换过,BIOS刷过,不行,量各个电压也正常

网友:
最后发现是CPU的问题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我上次碰到 不过是BIOS刷了就好了  没换CPU试

网友:
cpu 怎么出现这种现象啊 可以分析下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