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00

楼主(2011-09-06):
前几天客户拿机器来是做显卡,加焊ok。今天客户有拿机来说冒烟了。拆机待机电流0.04,量了下19v没去各上管, 19v是pq14   和pd10控制导通的,还有就是pq14发烫,现在就是想问上面我发的图的工作原理是上面样的,那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的,要想19V正常过去,VH28应该是27V左右。请注意8724E这个芯片

网友:
PC26在这里起升压作用

网友(点评):
这里是震荡自举升压,有这个电压,才能打开N沟道的场管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VH28应该是通过一个8个脚的芯片转换出来的,楼主看看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神州的i信号看的有点费解啊 ...

网友:
有谁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
这机器的隔离电路重点不在你发的这个图中,是在28V芯片那边。6251边上有个小8脚芯片,一般28V芯片的一个供电脚接了一个10欧的电阻,那个电阻如果烧掉,一般就是28V芯片不行

网友A:
PU8是一个振荡器,4脚输出方波到PQ14  5 、6脚电流放大,方波最后通过PC26  PD10 PD24自举式升压到2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8是一个振荡器,4脚输出方波到PQ14  5 、6脚电流放大,方波最后通过PC26  PD10 PD24自举式升压到28V左右。 ...

pd10三脚那里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讲的详细点吗?

pc26在哪里不是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