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集显板,跑码卡在8E,并有奇怪的报警声

楼主(2011-09-06):
是二修机,拿过来的故障是开机无显。
经检测,是北桥供电1.8V没有。待机3M5M1.5M正常。
把1.8修复后,开机可以跑码,但是卡在8e,接喇叭可以听到:
     ( 插了内存报警)嘟嘟嘟 嘟  嘟嘟嘟嘟  嘟嘟嘟
不插内存诊断卡跑停在E0,报警:
     ( 不插内存报警)嘟   嘟嘟嘟  嘟嘟嘟  嘟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南桥、BIOS、还是北桥?

网友:
测下北桥阻值,如果阻值正常,刷下BIOS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像是内存报警

网友:
貌似集显没有做好?

网友:
北桥了,不用质疑!

网友:
可能1,8V把把北桥给短了

网友:
真是忙昏头了,居然没有发现反面也有一根内存插槽,换到另外一根插槽上,就好了。
再测原来那个插槽,有一根线对地阻值异常。

从而也从侧面证实了是内存问题导致诊断卡跑到8E卡住。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
看看COMS 电池 有点吗?  没电 不开机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