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ati hd4830点不亮。

楼主(2011-09-06):
一块ati hd4830显卡点不亮,用pci显卡带进系统,用atiflash -i找不到核心,把bios吹下来用编程器重刷了一下,还是不行,核心也加焊过,也不行,测电压,核心1.25v有,显存2.0v正常,7805的5v输出也正常,还有一个1.8v的辅助供电也有,晶振第三脚0.98v,1脚跟4脚是1.82v,好象也正常,打pcie的16对输入输出的阻值也正常,晶振阻值正常,复位阻值正常,核心阻值是1.5欧姆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请有修过这种卡的师傅说一下,唯一感觉不正常的是refclk+跟refclk-这两个脚的阻值,就是pcie金手指上的a13、a14,是0.266,我打过其它显卡这两个脚的阻值,都是0.7xx左右,当然不是同型号的显卡,请修过这类型的卡就是4800系列的师傅说说,这两个脚打阻值一般是多少?这两个脚就在第16对耦合电容旁边,我怀疑可能这两个脚掛了。

网友:
4830卡易GPU空焊!加热要到位!显存应该没有问题!
不显,电压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修修接口部分,如:75欧电阻,行场信号,三基色!
不一定GPU,显存的。

网友:
怀疑16对电容的话。最好全换了
坏了不一定能打出来!要上电打电容端电压!

网友:
应该不是16对电容的问题,都量过都是100nf左右,没短路也没开路,我还是想知道好卡那个refclk+跟refclk-是什么阻值,我觉得那两个值有点太低了,可能gpu不良了。

网友:
空焊是可以点不亮,但要检测到核心,应该一些主要的信号没问题就可以了吧,比如电压,复位、时钟、bios、跟主板通信的输入输出这些线阻值都正常,bios也拆下来刷过了,至少说这些信号没有空焊,检测到核心的信号应该到齐了,但还是检不到核心,唯一似乎阻值不对的就是refclk+跟refclk-这两个脚了,我就想知道好的4800系列的卡,这两个脚的阻值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