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本进水

楼主(2011-09-06):
今天收到一苹果本本没记得是什么型号,我从维修过,很迷茫,老板只是说休着看,客户不着急,是进水的,我不知从何处下手,我想这种本本不和其他的品牌本本电路一样,向往那位师傅或者有这方面的高人这点一下,我该从何处下手,给一些思路,我不胜感激,维拉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先找进水位置,在查电路,

网友:
洗洗刷刷,考考烘烘。肉眼能看到的腐蚀都洗刷干净,进水多的话BGA考考

网友:
苹果的板子小,件又小,料不好找,我个修苹果本本进水的,料难找,最后还是改线路都好的,先处理进水部完,做些简单的,看有没短路的,氧化点的电阻电容换掉,再上电试机。

网友:
用水泡泡 再烘烘烤烤

网友:
不是很好修的,配件也不是很好找,我上次修了个苹果的也是进水的,EC到键盘下的点断了,我飞了一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