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系统时黑屏,诊断卡是8584

楼主(2011-09-06):
电脑进系统时黑屏,诊断卡是8584.是不是内存过不了
请高手多多指教,详细说出原因,如何维修.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内存过不了你能进系统吗? 85 84是跑完了吧! 进系统黑屏是不是你显示频率问题?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进安全模式 或PE试下?

网友:
是到进度条就黑屏,还是到欢迎界面黑屏?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A:
黑屏以后量一下各点电压。换关键部位滤波电容

网友:
是开机一会后就黑屏,但主机还是在运行的,把显示器电源拔了,再插上又会亮几秒钟就黑,再拔再插又亮几秒钟就黑,又换了个小点的显示器就不黑了(原来是19寸的后换了17的)这个到倒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点评):
你这种要么屏要么分辨率的问题,屏的问题就分很多方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以后量一下各点电压。换关键部位滤波电容

你是说显卡吧,测电感的电压1.44V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19寸显示器问题啊,或者是刷新率太高了

网友:
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不是显示器,就是显卡。

网友:
分数还会自动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