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一商就灰这样不断重复故障

楼主(2011-09-06):
接手一方正主机,主板是945主板,开机一闪既灰,不断重复,取下CPU可以一直工作不断电了,装有CPU还是那样,大家觉得是那里的问题,CPU是好的,

网友(点评):
请说地球语言

网友:
cpu 座子空焊了吧

网友:
可能是CPU电压吧,

网友:
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上管下管都量了短路了没有。放假负载掉不掉电

网友:
上假负载不掉,上下管也没有短路,我刷了下BIOS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