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无5V待机

楼主(2011-09-06):
华硕X88V,有3V待机,无5V待机,5V,由EC发出的VSUS-ON控制产生,VSUS—ON发出的前题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发出。但8512E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是不出VSUS—ON,刷过BIOS。ITE8512的19PIN也就是VSUS—ON,也不短路。就是不出。EC换了三个。没招了。求助。

网友:
光换不管用,你要分析分析时序及外围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有的机器待机有3V,没有5V的很正常啊。楼主要看一下时序

网友:
你这个要跑图的,跑线路的

网友:
重点看看ACIN_OC#电压,接适配器应该为低,

这个机器接适配器时3V 5V不开机都有,但单接电池只出3V不出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