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七彩虹主板,拔掉电源线主板cmos就清零。

楼主(2011-09-06):
两块七彩虹的板,(电池足够3V)
一块880T,一块G41,如果停电或拔电源线或关了插座电源,两块主板cmos就是清零状态了,
重新开机就要再设置所有的cmos里的参数。如果一直不停电或不拔电源线就没有问题能保存cmos.
这个求解答,怎样解决。

网友(点评):
跑跑线路就会发现问题的,这种故障修好一次,下次就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
看COMS跳线上可有3V的电压啊,或者看电池坐可氧化了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看下跳线3V有吗?

网友:
CMOS电路上有问题。
1.首先确定CMOS插座是否接触良好?
2.CMOS电路到CMOS掉线之间的二极管,可能失效了!

网友:
查RTCVCC供电电路吧

网友:
查跳线有无3V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个人感觉不是很好修

网友:
电池 电池座 跳线 CMOS电路 都查一下。这种问题很常见的啊

网友:
电池座3.06v
跳线1脚3V,
3脚0V。这些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会不会南桥有问题?由于刷了slic会否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测一下不插电源的时候。。CMOS座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可能电池座到CMOS中间的电阻阻值变大了。。。你找到去掉再直焊上。。。或飞线到那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跑一下电路,应该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测一下不插电源的时候。。CMOS座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可能电池座到CMOS中间的电 ...

当然是不插电源的电压了。
就是因为所有电压值都正常。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池和电池座子接触不良产生的,你好好检查一下吧!不会就用笨的方法,换新的电池和座子!

网友:
CMOS电路认真点查就能排除

网友:
CMOS 跳线 有三点三左右电压没。。跳线帽挑错没。。如果电压不够就顺着电池电压。跑线路到跳线上。。。如果都正常就是南桥 问题了。换桥

网友:
看哈电池座  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一般换个电池座啊啊

网友:
烦,G41不知道搞了哪里了,竟然好了。还有一块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