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BIOS问题 导致不显

楼主(2011-09-06):
主板:AMD平台,ATI独显,板号 LA-5971P  联想G455
故障:电流跳变到1.6A 不显
这机器是返修机,第一次维修是两个半月前 换的ATI显卡(216-0749001)好了,这次的故障现象是 示波器测得内存总线 上有持续的波形  再接合看电流的跳变 都快到2A了,但屏还是不亮,哎,没办法只有飞线接诊断卡,还好这机器把LPC_AD(0-3)信号线引到了minipci接口旁边,接线方便多了。
接好上电,,看着诊断卡不等的跳,代码都跑完了嘛,这屏还是不显,,屏坏了吗?
换张好屏上去,,故障一样。
再查屏线接口的8根数据对地阻值,都正常的,DIS_LEDVDD+3VS都来了,
再用示波检查数据信号VGA_LCD_DATA、时钟信号VGA_LCD_CLK始终没有波形,
这两个信号直接连到显卡了,,难道这回又是显卡坏了…………
定个测试显卡回来。
BGA……冷却……上电………………不显。。。。。气得很,气的是自己技术不行。
哎。。。
插上诊断卡再看下跳变,这次发现跑码过程中复位灯连续闪烁三次,闪完后继续跑,还能跑完,不是吧,居然这情况都被碰到了!!!!再确认下,重新上电,复位灯还是连续闪烁,,谁见了这情况都知道不正常咯。   到底是哪里引起的呢  没思路………………
维修过程最怕的就是修得没思路。。
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刷个BIOS先试试,,这不刷不知道,一刷吓一跳,就这么好了,漂亮的联想LOGO出来了。

网友:
按思路修是这样的,楼主不要急躁,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呢,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虽然结果让人有些意外,仍然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够细心。。。开机过程中复位灯闪了三次都被看到了

网友:
請教樓主: 復位燈正常只閃1次,還是不閃,常亮

网友:
俺是地地道道的大陆人,湖北人, 在专业设备中搜我发的贴子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过了内存的话,内存总线上就会有持续的波形。这个总线的测试点,你是用一根真内存+一根假内存吗?因为负载上好找点,示波器才入手,不太懂,请不要见笑,指导一下!

网友:
值得学习,也给我提了一个醒.就是独显不显,本易后难的,最好也是先刷下BIOS,以免走弯路.

网友B:
楼主可以将你的BIOS分享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将你的BIOS分享出来吗

论坛上有呀

网友:
呵呵,,,有时候没思路刷个bios,,,会有奇迹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