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965芯片 开机到LOGO掉电到待机

楼主(2011-09-06):
接一台asus a8s机,965独立8400显卡的,待机0.02 开机到asus logo马上掉电到待机
再开机也是如此。
拆机裸板上电到0.45,几秒后也是掉到待机,不接内存也是如此,cpu 内存 换过

断开过FORCE_OFF#  加焊了cpu供电ic 换过时钟芯片

高手赐教

网友:
北桥后面的正下方一个电容坏掉了 一个黑色的电容 很明显的位置。找一个330的代换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新手请教 内电容坏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照2楼的说法试下是不是这样,把结果说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可没有解决

网友:
把北桥背面的3个电容都换了,故障 一样。

网友A:
您说的电容可是比普通330电容小的那个,上面是标示:100-6L,换了也不行。还有两个北桥供电的电容也换了330的。

网友:
华硕显LOGO死机的见过,最后是换南桥好的,如你所诉,测量各项供电正常,无短路,最好了加焊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电容可是比普通330电容小的那个,上面是标示:100-6L,换了也不行。还有两个北桥供电的电容也换了3 ...

本来是一个黑色的小电容吧 , 我刚刚开始也是换了一个差不多的电容,结果进系统到桌面的时候就掉了,后来我又换了一个330的电容,结果就好了  要不你再试试看吧,或者是加一个电容试试看 。

网友:
电容换了无果,bios写了无果,最后加焊南桥搞定了。

网友(点评):
掉电的问题确实难搞,可能在检测某个硬件时,检测不到掉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南桥问题我修过的

网友:
有这样的事啊 我也有台类似的 干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