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 V3.1主板跑D0-D1-D2-D3-EB,反复这样。

楼主(2011-09-06):
一块精英P4M800-M7 V3.1主板,开机后跑D0-D1-D2-D3-EB,反复这样。BIOS刷过网上的那些V3.X的版本的BIOS,但是还是一样,复位和电压都正常。

网友(点评):
我可以100%告诉你:北桥虚焊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或检查内存插槽与北桥之间是否断线?!

网友:
循环跑换IO

网友:
内存电压测量是2.75V,DDR内存的。这个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都搞不清到底是内存部分出问题还是CPU部分出问题,或者还是BIOS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换IO,换IO

网友:
怎么又是换IO吗?这样循环跑就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换IO应该能好

楼主能说一下吗。。。。为什么换IO能好啊。。。

网友:
我感觉桥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块板目前有结果吗,,,目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1-10-06):
看过好多这种故障的.应该是换IO能杀好!
试试也不错嘛!

网友:
你是内存的问题,,换个条子吧

网友:
楼主还是去找料板换个IO吧!看看问题会不会好转

网友:
我有一块是刷BIOS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