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USB口不能用 换南桥后还不能用。

楼主(2011-09-06):
NC6400 三个U口都不能用了 装上PC口转USB卡 也无法识别, 网卡正常。 U口跟PC口不能用。直接换南桥 拆了一片装上居然不触发了 又拆了一个 重值上去,结果U口还是不能用。最终把BIOS恢复了一遍默认 保存退出 检测到了USB设备。  因为机器换南桥之前我已经恢复过默认  这没装CMOS电池 机器是可以直接触发进系统的。看来换完南桥以后还得让BIOS默认一下。

网友:
很好的案例。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
三个U口不能用,这个进BIOS设一下保存退出就可以了,还遇到过换了南桥还得再恢复一下。

网友:
三个U口不能用,这个进BIOS设一下保存退出就可以了,还没有遇到过换了南桥还得再恢复一下。

网友:
真么遇到这样的情况 下次注意了 呵呵

网友:
嗯嗯   LZ没式好吧

网友:
楼主没有检测cmos就换SB

网友:
感觉和设置BIOS没关系,可能是你第一次没有进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