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06):
atxpok&vrm_pwrgd开机后都是高电平U15的G1是高电平,VCCSTR高电,S1会有输出吗?

网友:
照分析S1肯定是有输出的

网友:
这是内存的双路供电吧。

网友:
MOS管的D和S极是可以互换的。

S1只要主板没问题,就肯定有电压的,因为接的是5VSB。除非5VSB短路,不然肯定有。因为5VSB是ATX直接提供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切换用VCC5和5VSB来做内存的供电,VCC5用作开机状态下的供电,可以提供大电流,5VSB用作STR状态,也就是休眠状态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两个场管一个P一个N
开机前G1导通,开机后截止
开机前g2截止,开机后导通

网友:
S1是输入。。。不是输出。。。

网友:
关键是要知道U15内部集成了什么沟道的场管。

网友:
多谢飞翔老师的讲解,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
   狠狠的学习了....  双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