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1-09-06):
明基的显示器电源板上的电压老是在跳,改高压也改不了     该怎么修啊

网友A:
可能就是高压短路,你要查出原因来呀

网友:
怎么个跳法?5V 12V都跳?不接高压板跳不跳?想让人帮你,就说的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高压短路,你要查出原因来呀

已经改过高压的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V    6v        1V在跳

明基哪个型号的电源板额定输出是20V 6V 和 1V 电压?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断开与驱动板的连接,断开高压部分的保险(黄色或黑色),然后再检测电压看是否跳变,如果还跳变就是主电源的问题,如果不跳变,再接上保险,再测,,,是否跳变,如果跳变就是高压的问题,然后连驱动板,再测,,,,,,,,,,,通过这样一步一步来,找到故障的位置,再进行维修。。。。。
另外说一下,,,明基显示器上的电压是20V,5V,3。3V,20V送往高压,5V和3。3V送往驱动板。。。。。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通病比较多。尽量先排除通病,不行找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基哪个型号的电源板额定输出是20V 6V 和 1V 电压?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不懂你说个毛啊    什么垃圾呀     不正常跳,有什么奇怪的     垃圾不懂不要说话行吧

网友:
不接驱动板测电压看正不正常。这种机器驱动板怪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