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开机排阵没复位

楼主(2011-09-06):
VIA的8327R的南桥,478CPU。开机针上有3.3V,短接可以开机不跑马,4、5秒后掉电。开机后测开机针上没有3.3V啦。掉电后又恢复了3.3v,再点还可以开。开机后开机针上还是没有3.3v电压。4、5秒后掉电。。。。。。R560直接进的南桥,怀疑南桥问题,换个南桥还是如此。不知道哪里还能影响到这个开机针开机后无电压的问题啊?如图:

网友:
不要在开机电路纠结了!     主板保护了把   !   测下各个电压的对地阻值!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待机时开机键上有3.3v,短接松开后就一直变成了0v(相当于关机操作啦)也就是说开机键上没有高-低-高跳变,而是高-低,没有回复到高电平。VIS是南桥开机的。强开机测试北桥内存io等电压也正常,并没有发现有发热发烫的地方,不像是短路。如果短路的话,应该再开机需要拔电源的啊。

网友(点评):
说的很专业 看一下CPU供电 或换一个电源次次

网友:
你妹的  不说清楚  害我在这丢人现眼!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小心被拉黑
有没有搞错,反对成了同意

网友:
明显是你自己不认真看帖子!还出口骂人!素质!不解释!
兄弟说话注意点哦

网友:
呵呵。上面已经说清楚啦。可能是你没仔细看完吧。也可能是我表达的有点含糊吧。

网友:
相当于长按开关键硬关机了。 查一下开关都到哪些地方逐一排除

网友:
听说过CPU复位、PCI复位、南桥复位,还真没听说过开机键复位的。楼主真是强大。。。。。。

网友:
查找开机针相连的原件  你的开机针线路里相连的还有电容 找找去掉试试  你的VIA的开机是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网友A:
开关是直接进南桥的。我拆了南桥量的。直接到南桥的AD2脚。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绿线连到一个NPN三极管的C极,E极接地,B极上是4.5V的高电平,拉低绿线。。。。。。但持续4.5秒就变成了0V,就关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S0-S4出了问题 楼主不妨去排查下

晕,SO-S4是什么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直接进南桥的。我拆了南桥量的。直接到南桥的AD2脚。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绿线连到一个NPN三极管的C极 ...

打开关针对地阻值正常吗,开关针应该有个滤波电容的找找看,有可能它漏电引起,拆掉适适

网友:
看看主板是不是有专用芯片,8282M、MS-5 MS-6 MS-7,远程视频月饼老师讲过,有专用芯片的主板如果专用芯片,专用芯片负责开机、上电、复位等各项功能,如果些片坏其他的地方没有供电或复位,会造成保护。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主板上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查一下3。3V这一路吧  接地的 和输出 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SO-S4是什么东东?

s0-s4可能指的是笔记本的几个工作状态,如:
笔记本的六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电脑正常工作,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处于打开或正常工作的状态;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CPU停止工作),其他的硬件设备仍然正常工作;
  S2:将CPU关闭,但其余的硬件设备仍然运转;
  S3:通常称为STR(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将运行中的数据写入内存后关闭硬盘;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挂起到硬盘),内存信息写入硬盘,然后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所有硬件设备(包括电源)全部都关闭,也就是关机。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指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打开关针对地阻值正常吗,开关针应该有个滤波电容的找找看,有可能它漏电引起,拆掉适适

开机针对地阻值360,认真的找了,没有电容和开机针相连。。。。。。直接就进南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对地阻值360,认真的找了,没有电容和开机针相连。。。。。。直接就进南桥了。

既然这样,楼主你再跑跑看RS针有没有连时钟IC,VIA的板有个CLk_RST,一般经个0欧电阻连ISL的,损坏率很高的,可以把电阻取掉不装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楼主你再跑跑看RS针有没有连时钟IC,VIA的板有个CLk_RST,一般经个0欧电阻连ISL的,损坏率很高的 ...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查下复位针看看。。。。。你说的ISL是PWM供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查下复位针看看。。。。。你说的ISL是PWM供电芯片吧?

打错,是时钟IC ICS

网友:
开排针0-3。3 的翻转谁给出的,使其嵌位于3。3,门电路?我感觉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