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不跑码 复位灯亮 待机无1.2V的又一常见问题 虽修好但不明真理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1-09-06):
接手一台X31客户说是插电源开机不亮 用电池可以开机 但慢慢的现在连用电池也开不了机了
这问题以前修到过 无非是C683及C699电容不良引起
于是拆机更换C683和C699后插电开机有显 OK了 装回去等全部螺丝装好再测发现又开机不显了 晕死再拆  插电发现待机3V3 5V正常  1.2V的待机没有 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没用 再换MAX1845后待机1.2V出来了 开机也正常了  这回聪明了 不装机了 等了半小时冷机再插电发现待机1.2V又没了  但插上电池1.2V的待机有0.8V左右 可以开机点亮  用电吹风加热MAX1845周边发现1.2V就又出来了  汗啊 以为换上的MAX1845不良 再换一片还是一样  这一下头是晕了
量了一下MAX1845的工作条件都具备
4脚 16V
9、21、22脚  5V
11脚  5V

于是找了一台好的X31拆机进行对比后发现 MAX1845的第5脚电压不同   好的机子待机时1.2V出来了这时5脚是0V  但修的这台机子待机时MAX1845的第5脚为5V高电平 看了一下电路图  发现这脚的电压由一个误差放大器输出的 但水平不高没看懂,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  后来我人为的把MAX1845的第5脚接地 由原来待机时的5V变为0V后 待机1.2V出来了 并且开机也正常了

下面帖上图纸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是什么引起的这个误差放大器会输出5V 应该查哪里?

网友:
顶上去 让老手要解说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U26是叫一个什么管呢我不记得了  我只知到U26的1脚打于3脚4脚就会输出高电频 相反1脚小于3脚4脚就会输出低电频   从图纸上看3脚应该为3V电 1脚为2。0V电   你看看是不是后面那个电阻什么的坏了

网友:
好的 3脚实测只有0.4V  我去查一下周边电路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