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局域网环境的旅馆怎么做无盘系统啊?求救!

楼主(2011-09-06):
有个旅馆,有20台机器,之前有个网管搞的是迅闪的有盘系统,有一个主服务器,电信网络进来后进主路由器,然后再通过一个24口交换机进入各个房间~后来老板嫌网速慢,换了个电信的光纤,具体分布是一根光纤过来后,接到一个24口光纤路由器上(不知道是光纤路由器还是光纤交换机。。。),然后从24个插口直接通到各个房间~各个房间上网的话都要拨号,账号形式是   数字@adsl   ,各个房间的数字不一样~~拨上去之后,用IPCONFIG /ALL查看IP是动态分布的,每次连的IP是不一样的~~
现在想问的就是:像这种形式的网络,又不属于局域网。。。IP又是动态分配~而我的目的是想把那台主服务器利用起来,再用迅闪,锐起之类的网吧软件做一套系统。。。这样的话,有什么情况,我直接在主服务器上改就好了,省得每个房间单独维护。。。太麻烦了啊。。。旅馆和网吧还不一样。。。楼上楼下的。。跑的烦啊。。。

网友:
    呵呵 那你不是累死了啊

网友:
你不是有路由器吗??
用路由器自动拔号,每台设下IP地址,网关,DNS就可以了。

网友:
做无盘肯定比有盘要难些,为什么不在每间房的电脑弄一个还原卡什么的,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电信那玩意应该就是交换机的哦,你把服务器也插上不就ok了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啊...

网友:
把路由器去掉换交换机,每个房间都拨号,是宾馆老板太有钱还是电信的IP太不值钱啊

网友:
用软路由管理IP

网友:
拨号的你用路由不合适。弄个软路由。相当于代理服务器,比如海蜘蛛,rouos,然后接到交换机上,做成 局域网,随便做个无盘或者用网维大师  。I8一点通。做好保护就OK了

网友:
有点不明白的是,光纤进来后过路由,路由上设置类似小区验证的拨号上网,但是不管怎么,互联网显示IP都不应是动态的啊?
可以搞,你就把它当成网吧来弄,光纤进来,通过ROS(习惯用ROS而已,还有其他的很多)一边连接无盘服务器,一个过交换机连接下面的客户机。这个无盘可以用锐起,BXP,网众,易游。客户机上网可以分两种方法实现,一种就是你所用的“拨号“验证(ROS本身就带有类似小区验证上网模式),还有一种就是模仿网吧装个收费软件。(有免费的)

网友(2011-10-25):
不知楼主看过他拨号后的IP没?是互联网的合法IP,还是电信自己私有的。
      不管是什么的,你也可以做无盘啊,工作站启动的是系统,本地联接是固定IP,用宽XP的宽带连接每台工作站自己拨号就行了啊。你把电信那光纤交换机接入你无盘网络就行了。
      其实无盘也就是把硬盘虚拟到无盘服务器的一种做法,和有盘操作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有些地区电信的光纤是一个固定公有IP,那样的话,你就用一台路由器就解决了。

网友:
弄个软路由。相当于代理服务器,比如海蜘蛛

网友:
都有20个账号了,做什么无盘?刷流量就行

网友(2012-04-13):
太乱了 看不懂

网友:
脑袋有点乱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