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一块老表

楼主(2011-09-06):
星牌MF14型,上海第四电表厂产,灵敏度特好,而且特别重,只可惜修电脑,弱点之类没有用武之地啊

网友(点评):
MF10吧,我也有一块,,

网友(点评):
观察主板复位我想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点评):
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点评):
楼主,节哀,顺变^_^ 如今这老东西观赏价值很高的,至于实用价值……

网友(点评):
LZ外卖吗?30块包顺丰我要了,嘿嘿

网友(点评):
楼主见过500型的表么,比47型大点,也是老古董

网友(点评):
mf500我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
哈哈看标题我以为是手表呢

网友:
十几年前初学维修的时候用的指针表比楼主的大多了,两个圆盘配合调的那种。现在好像还丢在老家那个角落吧。

网友:
这个表好,我老家也有一块,可能牌子不同,但是和楼主的差不多。用了将近20多年了,呵呵,和我的岁数差不多了都,这个表就是不错。灵敏度高,但是修数字电路,好像就差这点事了,不过还是喜欢这种表。亲切。。。。。。

网友:
还是以前的老表看着漂亮,质地一眼就能看出来很不错,现在的东西出的差的多了,真怀念

网友:
2旋钮的时500型万用表,我都用20多年了,好用也耐用!

网友:
哈哈    好东西哦    珍藏下呀     以后很值钱滴

网友:
这种MF-14万用表属高精度万用表,在车间用比较好,低内阻不易受周边磁场干扰。但对现在的检修范围,尤其数码产品1500欧/V的内阻对电路影响实在太大。远不如高灵敏度的MF-10型万用表。

网友:
我也有一块,在家某个角落里睡觉呢

网友:
想有一块自己的指针万用表,可是不知道改怎么选择~!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了,只能碰运气了。
好喜欢啊。我还是喜欢用指针表。想起来,我刚玩电的时候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呢,在老家,现在在深圳,一直用的是数字的

网友:
呵呵呵呵~~  想哥当年初出道时,用得也是这种表,现在不用啦!

网友:
500型是低档表,14型可是高档表哦,可以说大多数指针表我都用过,14型是表头灵敏度最高的

网友:
我也有块500型

网友:
我有块指针的  但比你们的差

网友:
想有一块自己的万用表,可是不知道改怎么选择~!

网友:
实际500万用表比MF-14万用表实用多了,MF-500万用表20KO/V。   MF-14万用表1.5KO/V。而且多数参考资料的数据都是按20KO/V给出的。万用表的指标有高精度,高灵敏之分。再有用高精度,低内阻的表去测量ic电路,晶体管电路,表的低内阻分流会造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必须考虑,最简单数字仪表输入内阻也是10MO/V。

网友:
MF-14型万用表内阻低,更适合强电。

网友:
靠!我现在手头总共有六块表,其中三块MF47、两块数字表,还有一个袖珍的MF52型吧,忘了!平常用的都是机械表,修主板类的才用数字表,习惯了用机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