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思路了...求救

楼主(2011-09-06):
电源通电滋滋响,声音很小....短接绿线和黑线...电压升起。.很快就下去..感觉哪里保护了...查了二次的几个管子..没有损坏...电源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很新...不知从哪里下说了
用的是WT7525和3843组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要换了,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不知道哪里故障

网友:
把变压器换了试试,在就看是不是电容漏电啊

网友:
新的就保修,消费者权利,要珍惜

网友:
90%属于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用示波器查看一下高压电容和次级滤波电容波形就清楚了。
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全部更换掉,基本上OK。

网友:
感觉就算波形失真。。也会有电压输出的。。
什么是保险管正常工作?能详细说下吗?这个东西要么断。。要么通的。。我没明白

网友:
300V 和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待机电路正常。。。

网友:
检查3843供电和滤波是否正常,次级整流管软击穿也会出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