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hphphphphp cq40 进系统断电问题,谁遇到过进来吧 ...
hphphphphphp cq40 进系统断电问题,谁遇到过进来吧?

楼主(2011-09-06):
cq40 把硬盘拆下来,进bios多长时间也没有问题,
只要一家上硬盘到了选择windows时敲回车,或者是他自己进去就马上断电,换硬盘也是。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
Windows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实施

网友:
加焊显卡了不行,反复就是这个样子,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
机器可能没有装好
就裸机挂硬盘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