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不通电如何维修

楼主(2011-09-07):
主板不开机不通电如何维修,按下开关后,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教程,求分享一下.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电源查下 电源好的话 按主板不触发修

网友:
我就是不会修,有没有人给我一些教程,万分感谢的.

网友:
能详细些吗?

网友A:
测待机电压有么

网友:
主板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是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能详细些吗?

网友:
你先把整个主板的电路图找到 没有芯片资料 没有办法修  测试也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首先量一下待机电压、再测一下USB的电阻 PCI的14脚阻值,然后通电后,看看风扇的情况,如果风扇不转,那看一下南桥供电的1117,再有测一下电池的电压有没有!!!其它的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说实话 ,我也是学习,基本没学好过什么板子呢!目前只能是换电容、换场管,换电源管理IC6566就没成功过。唉,继续学习了!

网友:
先则ATX, PWR+ - ,   PSON

网友:
先学会修电源就好修这个~

网友:
你还是找个地方系统的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先判断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重点查1117的输出端,和CPU的核心供电上下管是否短路..然后查下电池电量 跳线电压 南桥晶振电压 然后就是IO了 这个起关键作用的把型号记下来 可以查开机的那些引脚功能..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soso__10680621960265451131_3:} 建议楼主 到讯维 上上课

网友:
先测开关排针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C:
没有维修基础的人,还是不要尝试自己动手维修为好。

网友:
先查查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然后查开机电路

网友D:
首先看电源是否为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确定电源是的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先打一下上管的DS对地阻值,若未短路,短接绿线与黑线,看能否上电,若能修开机电路,若不能,测主板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
先看看 开机针有电压没   或者看看网卡穿了没

网友:
开机触发电路,开机时序...
我也在学这个,以后一起交流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开机说明是主板的问题,查开机电路,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看看 是否有待机电压 如果有待机电压 就去擦开机 触发   一切正常就去 擦 充电口 后级 如果是正常的 好恭喜你 找图纸 去跑电路吧

网友:
修不开机有一套流程的,新手应该多学学
先强制看能不能开机,能开,就是开机电路问题,不能开,可能是主板某处有短路吧

网友:
先确定电源好坏
不通电就先修电源供电。PS.ON到开机芯片或者SB (板子开机芯片不同) 开机芯片或SB到绿线 跑线把 先确定电源好坏

网友:
没反映看看开关键是不是要的

网友:
继续学习,我也在努力中

网友:
我就是想要一个具体的教程,嘿嘿。

网友:
先把电源放电,插上后开机听电源里有没有吱的一声,有就查查供电管,没有再看看开机针脚有待机电压没,如果有测测io

网友:
建议先插上电源,量下待机电压5VSB,PS_ON电压有无,如果有,量32.768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先查电源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的,用万用表测AD14脚有没有短路,再插上电源测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重点查1117的输出端,和CPU的核心供电上下管是否短路..然后查下电池电量 跳线电压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重点查1117的输出端,和CPU的核心供电上下管是否短路..然后查下电池电量 跳线电压 ...

这个说的好像有一点专业,我先按你的思路去走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基础的人,还是不要尝试自己动手维修为好。

就是因为不会,所以才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待机电压有么

待机5V有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电源是否为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

电源换过了,还是一样,不开机哦。

网友:
还有看主板是否跟机箱打铁了
有好几次开机针无电压
短绿黑可以强制
结果呵呵

网友A:
额,测是否有短路,12V是否对地短路,其他元件是否发烫, 要是我遇到不通电的,确定电源是好的,测有无短路,IO,主芯片

网友:
    触发的5个条件

网友:
   不懂的新人。可以用替换法替换出是主板还是电源、

网友:
我才刚开始学,你说的这个方法也是一种方法,真的谢谢了,我要一点一点的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额,测是否有短路,12V是否对地短路,其他元件是否发烫, 要是我遇到不通电的,确定电源是好的,测有无短路 ...

太感谢你了,朋友,能不能具体一点,有没有短路要怎么测?12V对地有没有短路,这些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会很感谢你的。拜托。

网友:
32.768      跳帽       32vsb       RSMRST#       触发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你了,朋友,能不能具体一点,有没有短路要怎么测?12V对地有没有短路,这些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会 ...

新的电源你应该有吧,些代换电源,如不是电源问题。就去查主板,主板上啥都不要上裸板测量,些测奔四口有无短路,在侧南北桥的供电管,然后网卡、声卡的供电,都没短路的还,上电测开关的那个脚有没有高电平,先说这么多了,哦对地打阻值就是万用表、红表笔搭在底线上,黑表笔搭在测试点上看他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的电源你应该有吧,些代换电源,如不是电源问题。就去查主板,主板上啥都不要上裸板测量,些测奔四口有 ...

太感谢了,这些认识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是十分宝贵的,3Q啊。我好像有一点点修主板的感觉了。嗯,一点一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你了,朋友,能不能具体一点,有没有短路要怎么测?12V对地有没有短路,这些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会 ...

短路的话,无论怎么测都是通的,另外不加点需要测的多了,晶振是否起震没有示波器直接测有无电压,然后短接14#与地强行加电是否加电。如果加电说明无短路

网友:
通电维修才是真理啊 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笼统 最近遇到几个机器了  均是雷击的  网卡或者南桥坏了  换主板之后其他都没问题  代换法   先试试电源  然后再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去借个电源试下.

网友:
首先你的板子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台式机,大致的顺序是这样的     CMOS电池电压----CMOS跳线帽-----南桥32.768是否起震------3.3VSB是否正常-------触发脚电平是否正常------I/O的PS_OUT信号是不是会正常发出------南桥的SLP_S3#是否正常置高,只能先说到这,维修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议是根据实际的主板型号,故障现象给出具体的维修方案,就楼主的这个问题我想够写几本书的了

网友:
要么就是电源有问题,要么就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2011-11-01):
不开机有好多种,先了解一下基础的开机电路图,会跑电路就好些了

网友:
基功太差,没法说了,先换电源试试吧,不行找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首先可以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cmos跳线是否挑错,测一下atx第九脚和十四脚是否有5v电压,然后在测一下开关针的对地阻值,若为无穷大的话就证明短线跑线解决,

网友:
我是新人,也很想知道并想要个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
详细的你也学不来,别想了拿出去叫人帮你弄吧,实在不行就坏什么换什么。

网友(2013-08-03):
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有难度哦

网友:
基本维修思路:看待机电流多少,没有反应 保护隔离电路 待机电路不工作
电流大 说明有电路,一般待机电流在0.001--0.008
有待机电流 按下开机键 无反应 说明3.3V 5V没有输出 开机电路没有输出或者系统单元电路有问题 开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打打阻值 跑跑时序

网友:
也许是某些元件坏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