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1-09-07):
明基的显示器       电源板问题      哪里都没电压出来     请问用5L0380R那IC去改怎么改呀     请高手帮忙下

网友:
你说的 太笼统了 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
换电源板啊。收费高些

网友:
如果找到故障点代换一样的原件上去不就行了,再不行就直接换电源板好了!

网友:
      无法修了就直接换个通用电源板

网友:
这个电源IC很好找啊  别代换

网友:
电压都没有出不,先测试保除。开关管,整流管等,

网友:
先测保险整流管,电源IC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电源板 没几元的。。。。。

网友(点评):
换电源板关驱动板什么事? 驱动板不是没坏吗

网友A:
明基的电源爱坏,你找故障点,不要总是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的电源爱坏,你找故障点,不要总是代换吗

就是找不到呀    好多高手也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