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945板故障

楼主(2011-09-07):
一块945的主板点开机后 主板测试卡上的灯 微弱 不跑码 不复位 CPU 和北桥摸上去都不热 北桥有1.8V 还有个0.53 不知道是什么的 求高手教如何检测这块块

网友(点评):
兄弟要大家帮你,多发点实测数据出来,你这样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既然什么都不懂,那你就把0.53的管子换了再说

网友:
微弱可能有轻微短路,0.53v没这个供电  我觉得可能是VTT_1.2v  先换了供电管再说

网友:
你先查电源是好的不,然后再测南北桥供电吧

网友:
不跑马 最难搞

网友:
如果点不亮的话,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不跑码有很多原因.先查供电.再查时钟..你这可能可是供电问题..你慢慢查吧..如果供都正常.就刷一下BIOS试一下.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你又没上图.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
灯微弱是哪个灯微弱 待机灯吗

网友:
先查查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