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花屏闪屏的故障 没有想到问题还挺多

楼主(2011-09-07):
前天接到一个顾客 带来一个机器  按开关好几下才开机 闪屏 而且有一点花  是独立的显卡板  芯片是G86-603的芯片  想都没有想直接报换显卡  问题比较多 报了950  砍到了九百  顾客留机走后   立刻买来631芯片  换上   不再花屏  可是开机的时候屏每隔一秒黑一下  当WINDOWS系统进入后   闪的更加厉害了   拆屏测试灯管是好的 开机测试高压板信号开启信号忽高忽低 来回跳变  怀疑高压板可能会拉低开启电压 于是拆掉高压板 暗屏 屏幕信号有 可是屏幕还是一暗一明的闪 无背光 这下麻烦了    又要拆主板  看图纸  BL-ON是亮度控制信号  +3V是它上拉供电  由EC发出lid591#和EC-FPBACK#控制它的高低电压  测量了D2负极连接的LID591#信号发现不正常 于是拆掉D2   电压正常了  可是屏幕不亮了  然后开机  暗屏 可是信号正常  测量高压板主供电19V 开启信号3.2V 亮度控制2.6V 都正常 无背光  于是换上通用高压板 开机亮了 信号一切正常 于是欣然装机   装完后开机  当进入系统时  忽然屏幕又开始一黑一暗的  我的头都蒙了  怎么问题还有  于是关机 再开    发现一个问题  当系统不加载的时候 屏幕是正常的  加载系统后 才出现的闪屏  会不会和刚装的显卡有关系  或者是显卡驱动的关系  与是进安全模式  这下不闪了   换测试硬盘 安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确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这是一款白色的4720  我很喜欢它的外观还有音效  ACER这款机器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这是这款机型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控制截图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补充一下  当测量灯管开启信号不正常时  拆掉了高压板 可是开启信号号还是忽高忽低   我拆掉了D2可能是我走的一个弯路  也许这个时候闪屏  (无背光) 已经进入系统了  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当时没有在意  其实后来想了下  可能在没有进入系统前闪屏是因为高压板的问题  进入系统后闪屏是由于高压板和显卡驱动两个问题同时导致的  才会闪的更加厉害

网友:
不错,说的挺详细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