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环保---用逻辑修复替代作BGA的典型维修

楼主(2011-09-07):
HP DV9700  开机掉电
故障状态: 开机掉电并反复重启, 电流002-015-035-004重复动作. CPU 开机002-015-004反复动作.
主板: DAAT9TB38D2   AMD+NVIDIA三合一 分享用逻辑维修取代BGA的方法. 有问题请发表.

网友(点评):
能否耐用不确定,但分析过程很精彩

网友:
我第一个吃螃蟹  一会给答案 看是否值得下载!

确实不错 是很好的资料 值得大家去好好研究!至少该兄弟对电路分析很彻了!

希望有机会讨教下!

最后值得下载!

好材料,要仔细研究下
有意思,期待.

网友:
很新鲜,值得学习

网友A:
分析的不错。。顶一下吧

网友:
觉得NVIDIA的合成桥,LZ你修的可能只是这一个信号脚或这一小块单元电路虚了而已,但如果虚得多,连HT总线也虚了呢?BGA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
此板修复后,用win7连续工作5小时/天,有一个月全部OK,HT总线问题用U座测试工具就可判断在先。无论哪种修复,如果桥没有良好散热系统都会用不久。希望提出有水平的逻辑方面的疑问。共同提高对不同图纸逻辑分析能力,终身享用。

网友:
真是厉害,期待高手多发案例共同发展

网友:
不得不说
楼主是工厂的吧?
有几个问题提出
1:不是先有HT_VLD后有VCORE_ON 是先有VCORE_ON再有CPU_VLD,桥再发出HTVDD_EN
2:你这个附件中 把Q54 D和S短接应该是把 G和S或者说Q53的d-s
3:正如凤城所说,没有彻底解决。你确定是桥空焊导致的吗?有把HTVDD_EN打值吗?也许是CPU_VLD没有送给桥呢?
4:楼主英文不错。表扬。不过发实例还有待加强,文字中插入图片比写(图X)效果好多了。

网友:
其实说来说去。通俗的说。就是总线的开启信号问题。把三级管的开关作用去掉了。直接开启总线供电。从时序上说。你的改造不行。但从效果来说是可以。不过如果换成主板,你的机器将可以开机但无法断电!

网友:
這種方式維修,應該用不了多久(如果是虛焊造成), 因為晶片虛焊點會越來越多, 最終還是得用上BGA.
但就學習的角度而言, 是非常好的教材.

网友:
逻辑修复是啥意思?

网友:
谢月饼版主的提问,  笔记本电路图一般一图多用, 一些逻辑标注一般维修工程师可能看不明白,  设计和生产工程师看得懂, 因此有真实主板的逻辑维修, 或提出具体问题才需要看图纸, 以下简略回答疑问:

1)1.2V_HTCPUCORE 的控制顺序, CPUCORE MAX8774S3进入S0状态,PWM启动正常将拉高1PWRGD,  紧接受控于2个信号CPU_PSI# CPU_CORE_FB, 信号来源是NBA3F6, 它们分别控制39sikp#, 2OFS,  11FB,. NB_HT单元在S0 时依靠1.2V_HT, 建立CPU_VLD, FSB通道环境, 如果没有1.2V_HT,   NB立即拉低sikp#CPU_CORE_FB, (见图8) 使MAX8774 立即返回睡眠状态S0àS4, 有的CPUCORE是利用SUS/DPSLP/PSI状态控制的, 还有的NB_HT/CPUCORE设计不同, 也会出现进入睡眠再唤醒的过程, 表现在掉电重启. 例如本板的CPU_SUS_FB还控制了其他PWM 单元... 如想深入了解请阅读相关原文.

2)Q54 逻辑改造, 实际上影响不到正常时序S5àS0 , 这个控制电路是专门为AMD CPU而设计的, 起到保护和缓冲作用, 你就是直接Q7 D-S极短路也可正常工作,  但最好不在G极上做改造.有些是有风险的, 不信自己做做看.
3)大家学的是逻辑分析判断和处理, 至于结果, 就是做了BGA, 如有散热问题或板子设计瑕疵和BGA焊接工艺瑕疵, 一样用不住, 大家都不是生产型BGA工艺. 何况现在高集成合成桥和被封胶桥,  做好并用的久难度更大, 我这块版是个反厂报废整机, 没做BGA修好后一直在我手里用.

网友(2012-02-11):
楼主认为HT电优先于VCORE,这里作何解释

网友:
值得学习非常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