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热拔擦后无法读取,容量变成0字节怎么办?

楼主(2011-09-07):
我量产过的金士顿4Gu盘(群联),让我热拔擦后显示Windows不能从此盘中读出。此盘已损坏。怎么将它格式化,重新量产。

网友(点评):
数码之家先下个主控识别程序、然后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要知道主控芯片的型号,然后下载相应的量产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的U潘拆开 上图 我帮你标记 只要短接2脚 再通电  量产软件就可以识别  如果不识别 那么孤寂主控挂了

网友(点评):
哥们 我等着看呢

网友:
要是主控坏的话,如果手边有主控的话,应该能更换下,里面数据会存在,但咱们手工的方法肯定不如机器吧!

网友:
换一个吧,那也不贵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你都换一个好了,那一个才四五十元钱

网友:
谁有好的量产软件传一个吗

网友:
量产软件要对主控型号的,没有通用的

网友:
看主控型号,然后下载量产软件

网友:
重新量产就应该能好

网友:
有没有人有好点的办法解决U盘不能格式化的问题。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每次都弄不好。

网友:
我也是,手头有好多坏的U盘

网友:
   那位大哥说下如何短接2脚

网友:
LZ,量产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经解决,重新用量产工具格式化

网友:
重新买一个也不贵!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换掉

网友:
下载一个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可能就好了,不行的话,把flash芯片拆了找一个好的电路板焊上重新量产就好了

网友:
什么是量产啊??

网友:
可以先量产试试

网友:
找到主控的型号刷下量产就好了

网友(2013-07-04):
支持量产,增强动手能力呀

网友(2013-11-16):
正在学习中。。。好多U盘都无法格式化

网友:
量产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好多,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13-12-17):
格式化试试

网友:
重新试一下再量产一下吧不行的话估计主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