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修复

楼主(2011-09-07):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的本本        客户说屏暗         就开机看看什么情况       一看果然是暗屏      看了看居然是LED的屏      暗屏————没修过                就跟客户说      要电路问题   可以帮你修好     要是屏下面的发光二级管坏了的话可能修好的机率不高        修不好就得换屏了       客户说你就尽量修吧           我拆之      屏拆出来了      通电测了测屏接口上引脚       电压好像都正常       接下来就测     相当于LCD高压模块的地方了       一看在屏的左上角       正好看见了一个保险         测量下吧      一测   坏了       此时心里高兴的不得了      就拆下换上个好的       换之前测了下其引脚的阻值      1百多      感觉没短     就换上了     测了下换的保险是通的      就插电试试吧         按开关屏亮了      完美的联想LOGO出现在我眼前     不到一秒屏不亮了       不会吧    拔掉电再点下看看     屏暗    晕     怎么回事呢       不是换了保险吗?    难道还有故障        出与习惯测了测保险挂了        有短路      可保险直通芯片的啊       莫非芯片有问题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还是找找这个芯片有木有吧         顺手在头顶上上架上拿了块LED屏       看看上面的芯片     嘿     一样的     不管了先换上          唰唰的    换好了     然后量了量那个保险的对地阻值3百多     哦   刚才是短路了       于是通电        嘿        还是屏暗      怎么回事呢        不是这个芯片有程序吧       不管了先量量其通往发光二极管板上的电压     主供电有了24伏       3,3伏     中间一脚没电压     标有EN     哦是控制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刚换的芯片啊      不会是芯片没换吧      感觉不应该啊       这种芯片我有信心的      不会没有换好的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不亮        只有吹下来再焊了       焊了之后还特别仔细的看看    没什么问题     没有连锡      就通电了    还是不亮         没办法只有在找个换换试试吧       又换之     这次肯定是换的很完美了       就期待结果了     通电     屏暗      晕    怎么办呢       再想想     看看哪里出错了       这时突然想到了    少控制      就联想到LCD少控制的修法     直接从屏接口飞了根3,3过来        通电试试     亮机了    进系统一直还是亮着的         关掉再开     关掉再开       反反复复几次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放在一边开着测测其稳不稳定       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什么问题      就给客户打了电话    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LED暗屏没听说过。在LCD里暗屏是屏没有光源,只能看到屏里的图形底纹。不知楼主所说的暗屏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
似乎是控制转换部分出了问题,既然联上保险可以亮,烧保险是因为有过流元件所致吧!!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一块LED不亮 一直没时间修 一会可以拿出来试试

网友:
这样解决的方法会不会再次出现问题,毕竟没有找到EN的控制由哪里发出.....

网友:
LED没碰到

网友:
第一次换保险能亮,换了芯片又不亮应该是两个芯片不是完全一样吧。

网友:
学习了。不过LED还没弄过

网友:
要求高的客户 你修得这个一直亮估计也不能蒙混过关啊~我看是换上去的芯片不完全一样

网友:
应该到到EN的信号来源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LED在屏上得高压在怎么修啊

网友:
跟10楼一样的疑问!

网友:
要是有LED电路板的图纸就好了
好想研究一下啊

网友:
学习中。。在学习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只修过LCD暗屏,对LED的屏我还没有碰到过,因为LED的屏很少暗屏过,如果是暗屏也直接就换了,对于LED的屏的高压控制部分还不太懂,更没有信心换!现在看到你的维修经验,挺好的!呵呵谢谢

网友:
用屏供电作为LED升压块的EN控制信号,是可行的!!实质上就是控制升压块与外围的电感或者电容产生震荡,产生交流电或者脉动直流电,精经整流后产生一个电压比较高的平滑直流电给LED供电。

网友:
遇到好多LED屏坏的了,都电路问题,IC不好找,很多都没修

网友:
还是一名话,LED的暗屏,没用PDF能修好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不过关于屏的PDF还真是少知又少啊

网友:
LED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屏!因为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学习了!

网友:
LED 没研究过 都直接换的   换屏客户一般可以接受的 呵呵  谁叫没人修这个呢

网友:
EN没有信号,直接接3.3上面不知道修好以后能不能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