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G可以进系统但是报警 报一阵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1-09-07):
IBM芯片组 独立显卡 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报警 同时大小写的那两个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闪 接着一会就自动断电 把光驱 硬盘
键盘拿掉也还是报警 COMS放电 也还是一样 想刷个BIOS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给点思路 谢谢了

网友:
把外接设备拨去,再一个个插回去看看

网友:
把键盘去掉在开机看看,看是不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键盘去掉了还是 我把键盘到EC的对地阻值也测了 基本上正常 没有断线和短路的 把EC也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