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无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1-09-07):
结束时间: 2011-9-30 09:30

正方观点 (4)

跑线路,查看电路中故障,一一解决

反方观点 (9)

USB+5V飞线供电。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5V

网友:
      lz 没有说清楚,这个要看是不是具体对机器有无影响,有影响那没得办法只有跑线路找出问题。要是没得影响,肯定是飞线撒。飞线效果一样,对机器没有影响,还解决问题。节约时间。还有就是5V电压是不是高了点,常转我觉得3.3V就好了。

网友:
      在无线网卡 那里弄个3.3的

网友:
      3.3V太低了。根本没全速转。没全速转对机子反倒有损害的

网友:
      看客户的意思。一般客户都没意见,都是直接飞

网友:
      飞线,然后胶粘。

网友:
      从USB供电拉个5V就好了

网友:
      像我这种新手刚开始学,我觉得还是把问题搞清楚,等以后成老手了 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
      一般从维修方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飞线长转,省时间不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
      想要研究清楚的话不妨耐下心慢慢的跑电路,研究个清楚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