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进水维修,第一次写经验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09-07):
                   三星R23进水维修,第一次写经验请大家指点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R23,说进水有一个多月了,去过维修站,说是里面一个芯片坏了。接机后目测外观完好,无破损,有短路。
客户在跟前看着,说要看看是什么坏了。也没有多想,直接拆机。
取下板子,发现,CPU供电的地方有发霉了。我说要先进烤箱,客户不同意,说是在维修站烤过了。好,那就修吧。先修短路。
发现VDC的地方有短路,由于CPU供电的地方有发霉,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发现Q517Q508,每个脚都是相通的。怀疑CPU供电芯片损坏引起Q517Q508击穿,取下来量发现Q517短路。
先找了一个ASUS   CPU_CORE供电的N沟道换上。相同电路比较好点。
换上后不短路了,插上电,待机也出来了。自动上电,上电短路,
这下Q508又烧了。可以确定SC452坏了。料板上也没有,要订货,让客户过几天来拿,报价350元。客户同意了。    芯片到了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它给换上,上电电流到0.3就不走了,明显的CPU不工作。一量电压CPU_CORE都没有,再测工作条件,都到了,看到还是没有焊好啊,加焊一遍,上电后电流也有跳变了,看来应该亮机了,接屏确认,亮了。
维修到此结束,测机半天没问题,键盘居然也是好的,少见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判断准确,好经验,赞一下,谢谢分享

月饼 -10 回复点有用的可以吗!

网友A:
提强的,报了好价,现在能报200都难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知道楼主修这种问题保多久

网友(点评):
下次灌水要灌得有技术含量一点,人家明明写了报价350,你是没看就回的吧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运气好,进水没烧多少东西。

网友(点评):
修进水机就是这样,要么很好修,要么就是难到极点。故障重重。

网友:
既然收了350元,给客户保修一个月,不过我在订芯片期间,把板放在烤箱烤了一天。这种是电路问题,没有多大后遗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强的,报了好价,现在能报200都难啊,。

边修边跟客户聊天,他说在维修站要收入700多,所以没有修,到我们这里来的,接机时我说键盘90%没用了,板子修好了换不换随便你,客户说也要换,后来测机时是好的,也就没有换。也没有骗客户。

网友:
做生意就要像你这样的公司,挣我们应该挣的,诚信服务!顶了。

网友:
其实大多数客户还是不错的,大家都爽快,那我们处理机器也就更仔细了

网友:
谢谢月饼大哥的鼓励。给我30分,昨天晚上在新华书店买了迅维网的《笔记本维修90例》月饼大哥也有参加编著。大家有空去买来看看。

网友B:
这本书我也买了,淘宝买的。确实不错,里面提到的实例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
受教了,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我也买了,淘宝买的。确实不错,里面提到的实例很有学习价值。

怎么我在淘宝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