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50 显卡是N10P-GE1 的BIOS~!急

楼主(2011-09-07):
主板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能开机,触发跑0.01掉,朋友说是BIOS,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给我主机编号,

我发给你

网友A:
Y450,不论哪种显卡,

这个BIOS是通用的

包含3种显卡的Vbios

Y450 BIOS(17CN44WW).rar

网友:
Lenovo Ideapad Y450
型号 20020
S/N:EB11823625
MO:R3你有9425911
条形码 KL10916143CBNNN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不论哪种显卡,

这个BIOS是通用的

O 太谢谢了。

网友B:
故障已经解决感谢朋友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已经解决感谢朋友帮助。

故障解决了?我的机器原BIOS可以跑马到A2,用了官网,还有楼上提供的BIOS,只能跑8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故障解决了?我的机器原BIOS可以跑马到A2,用了官网,还有楼上提供的BIOS,只能跑88????

用的楼上的BIOS。

网友D:
这个BIOS坏了还出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不加电的是BIOS坏了,是G4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楼上的BIOS。

怪了,楼上的BIOS刷了跑88,等于没跑,我刷了群里一位兄弟的BIOS,跑码和现在一样。但只有那一个BIOS跑得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了,楼上的BIOS刷了跑88,等于没跑,我刷了群里一位兄弟的BIOS,跑码和现在一样。但只有那一个BIOS跑得 ...

我机器故障是不加点触发,刷完后直接就亮了,我都没插卡看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坏了还出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不加电的是BIOS坏了,是G430

G430 BIOS坏了故障也一样吗?待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