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自动关机如何解决

楼主(2011-09-07):
电脑启动后自动关机,不是CPU和散热问题,因为从正常电脑上取下CPU和风扇安在故障机上,也是启动后自动关机,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多长时间自动关机呀

网友:
看来你对电脑真的很不懂,自动关机有很多种可能,有主板   电源    内存    还有显卡      还有CPU散热不好也会导致关机或者重启,去试试吧!只能换换试试看。

网友:
多长时间关机啊,关机的时候时候是直接黑屏,还是像正常关机一样从系统退出。

网友:
80%主板原因。。。建议检查主板。

网友:
主板电压不稳定也会引起

网友:
一个一个换下试试

网友:
如果电脑是直接黑屏,那么是你的显卡上的电容鼓包了。如果直接断电,你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再或者就是你的bios里面设置了一个很低温度,到达那个温度就自动关机(之前上学的时候这么玩过,呵呵)、。

网友:
中毒和电源电压不稳定也是造成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先看看开关坏了没,我的机器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看下CPU会不会太热了。。。。。。风扇会转吗/
       中毒也有可能。我就试过。

网友:
估计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试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还有u是什么的  amd还是Intel

网友:
第一,CPU过热会保护,开机后会关机,第二,电源负载能力差也会,这个会突然黑屏,第三,主板的CPU温试传感器坏了也会这样子

网友:
电源保护了吧?? 可能是哪个电路短路

网友:
第一感觉是电源问题。主板上电容看看有没有漏液鼓包?

网友(2011-10-16):
可能是系统坏了,从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自动关机有太多的原因可以导致了。我的维修思路,目测主板(看有无电容爆浆或元件损坏)——测电源好坏——清尘——加装检测卡最小化启动系统,看跑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哪部分故障。

网友:
路过看看学学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因为从正常电脑上取下CPU和风扇安在故障机上"
就算你从正常的电脑取下来的硬件是好的,如果你有时候不小心安装的不够好也会有问题的,只是你没发觉而已。就算你是修过电脑,有时候安装难免有出错。从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
一般是主板吧,或者BIOS里面的设置,还有就是电源不稳定,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上面的楼主说的有理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说说啊

网友:
借另个PSU试试看

网友:
估计12v短路了, 你拔掉小12v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