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铭845GL主板

楼主(2011-09-07):
请高手指点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点评):
你要多发点实测数据上来大家才能帮你,要知道要想跑码,条件太多了

网友:
cpu供电呢,换换CPU试试

网友:
先看看纽扣电池的跳线是否对的,在看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一切正常换U就是咯。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CPU 无供电RT9241A的19脚PG信号是从南桥过来的 可是电压为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下 这块板子是RT9241A+RT9602PS组合的

网友:
什么都不说明白 谁能帮到你呀!!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没有  有的话换cpu试试 要么就刷个bios 还是不行就压压桥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用洗板水刷下CPU底座,再用风枪吹下,再不行的话,就把内存下面或右边的芯片换掉,特别是北桥右下脚的芯片!!!!!绝对OK!!!!!

网友:
IO芯片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网友:
加焊IO了不行,9楼说的是什么芯片 能说明白点吗  12楼讲的CPU供电正常不,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565-1-2.html  就是CPU无供电呀不知道这个电路9241芯片的19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哈哈我是菜鸟一个 刚刚自学,就是到论坛看看,要是行的话想报远程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