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CC80-JB的液晶显示器长城代工MCU程序求助中

楼主(2011-09-07):
此液晶显示器发白,想重刷程序,结果用通用的刷黑了。芯片是RTD2025LH 驱动板是E221166 版本号是20090507 急求原机程序

网友:
兄弟 你那个是不是双屏线的啊   加我QQ594523916

网友:
你就一定确定是程序问题吗?要不换换屏线试试,在又或者换个通用驱动板先试试看看。

网友:
我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如果是19寸 双屏线的那种 90%是 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过屏线。还是发白。

网友:
我狂愁啊!

网友:
要注意一下屏板电路哦。。。。。。。。。。。。

网友:
屏板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屏是21.5的长城代工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这个显示器是发白。刷新程序仍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