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520 不触发轻松维修一列

楼主(2011-09-07):
收到同行的一台Acer TM4520 笔记本,说是不触发。留下后拆开看主板是没修过的。当时忙,看到这里就给他报了价,等回应。隔了一天回复说:修!
重新拿出来,接电源,看待机正常啊,按了开关就是没反应(开关是在主板上的)。先量了各个待机电压,正常。查图纸

PWRSW1开关发送KBC_PWRBTN#开机信号到EC的95脚:

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试着拉低该引脚,随后可调电源电流提升...触发了!心想这下简单了,没想到简单还在后面。不会是开关坏了吧,平时那遇到这么好的事啊!不管了短接一下开关两端试试,果然正常触发!2块钱买了2个同样的开关换上1个。机器修复!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赚到了。

网友:
你一般是先报价后维修吗 这样会不会二次报价呢?我们都是先维修后报价

网友:
哈哈哈 开关管坏掉 不能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不有這么好的事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默默修板人 -2 严禁灌水

网友:
好运气啊,是应该先报价再维修,

网友:
看到待机正常 我都在想是不是开关坏了... 还花两块钱了 我一般把其他位置用不着的开关换过来

网友:
楼主赚到了

默默修板人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宏基和ASUS的开关都爱出问题,我只要是不触发的都是先短接开关。

网友:
不 知道 报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开关氧化了,接触不好

网友:
貌似ACER的很多开关会坏。。。。我修到过3个了。。。

网友:
像你们电路问题报多少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350.我觉得这个价合理!

恭喜了,2年前还是合理的,现在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2年前还是合理的,现在难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听过“囚徒困境”这个故事(可百度一下),不要拿价格竞争!后果很严重,毁了一个行业,最终消费者也得不到好处。
现在报价那么低,遇到点“麻烦的”,利润低,谁也不想“下功夫”...。最终敷衍了之,可怜的“聪明”消费者...!

网友:
宏基和华硕的机器按键坏的概率也不低。我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没听过“囚徒困境”这个故事(可百度一下),不要拿价格竞争!后果很严重,毁了一个行业,最终 ...

囚徒困境,搜了一下比较深奥!我对此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作为一个维修铺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目前的维修价格也都是被动接受的,350这个价格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对于比较磨叽的客户,我是宁可闲着,也不愿贬低自己的技术!

网友:
恭喜楼主,这样的死货都修得到

网友:
菜啊菜啊

网友:
这钱真好赚

网友:
真是捡到宝啦

网友:
  好修好修

网友:
运气好昨天 我以遇见个

网友:
ZU报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