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 笔记本USB口,下触摸面板不好使,请教高手帮想想招

楼主(2011-09-07):
明基T31本本,USB口不好使 下面的触摸面板也不好使,键盘有线烧伤,换了IXP460,故障依旧,有没有高手帮指点一下怎么着手?  USB口还有供电,其中两个USB数据传输测阻值有偏大,断线感觉,另两个USB阻值正常

网友:
你把桥拆下来。然后找到对应的UBS线量一下通不通。
还有就是USB复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
重时钟芯片那里查USB复位

网友:
怎么个不好使?说明白点  裸板式看看

网友:
恩,应该是时钟的事,裸板也试过了,一样一样试也试过了,现在已经反给客户了,头大了,不弄了,浪费50元南桥钱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南桥和USB之间的小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