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07):
一片联想主板,接收观察主板,有一处电容被撞歪,其它无断线。
首先测量CPU Vcore供电上管S极对地值正常。
再测USB数据线,阻值正常且一致,暂时判断南桥好
测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对地值都正常。(一般情况不为0就行)
再测pci A14 3VSB对地值为0
3.3VSB对地,一般为南桥,网卡,1394,专用芯片损坏
此板没有1394
用手摸网卡,微烫,果断干之,3.3Vsb出来了。
上电触发,有复位,但不跑码。
再次仔细观察主板正面,发现了一个很难看出的掉件,在pcie槽卡扣的下方的编号为Q37的三极管,测量e极接地,判断为NPN三极管,此三极管一抓一大把,随便找了一个1am的换上,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

网友:
板是什么型号,联想的板多了。

网友:
LZ很细心  而且眼力也很好

网友:
有板的型号,在传个图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