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秘密

楼主(2011-09-07):
今天买了一个技嘉P41-D3P的板,回来装好系统,驱动都安装好了,拿个耳塞扎到后面的扎糟,有时声音,然后再换到前面的扎糟,一点声音都没有,本来以为线没扎好或是扎错,关机~~~~查线,再试~~~还是一个样,不会是线的问题吧,把线全都换掉,还是一样~~~~想到是不是设置问题,点我的电脑——
更改一个设置——高清晰音频配置——选择“音频IO”栏——单击接头设置图标,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前面打个勾,确定~~~~~~~前面音频扎糟就有声音了。以前帮别人装机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经过问技嘉专卖店里的师傅才知道,这是技嘉板特有的限制,但对于高级的机箱就不需要设置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吧,大家都知道普通机箱是不支持HD音频输出啊。

网友:
虽不是什么秘密,至少你自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几年前就知道了,算不上什么秘密

网友:
HD与AC97的问题吧
好点机箱有两个前置音频口   (机箱上的插针)
HD和AC97
遇到HD声卡的就关闭前置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网友:
- -  ! 小问题,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看看!!大家都说了!~!   都知道的的

网友:
也不止是技嘉啦

网友A:
这真是天大的MM,都问到客服去了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算不上秘密了吧..
很多人都知道的..

网友:
技嘉  华硕一般在BIOS都可以调音频的【HD AC97]

网友:
晕死,什么年代了,才知道!

网友:
不光技嘉主板,其他的也是一样必须设置一下。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基本上HD AC97‘的声卡都这样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没有见过的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
也就和那AC97差不多的,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在网上走了半天才搜到,好像是每次开机都得改,老麻烦了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過,如果不懂的確實不知道哦

网友:
这个秘密我没次装系统都要搞。。

网友:
对不知道的人来说,确实是个秘密,能分享就好

网友:
这还叫秘密,太OUT了,现在一些新式的主板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正常不行就要调一下这个试试,没准就行。

网友B:
学过了! 不算什么

网友B:
知道的就不是问题,不知道的就是大问题…… 不单是技嘉主板,其他的也有这样的啦

网友:
呵呵,上次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装了系统,前面板没有声音,把检测拿项打勾就0K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技嘉,要使用音箱和耳麦就是要来回去设置,我倒没什么就麻烦点,老婆总是不会设置。不方便。

网友:
每天维修系统,遇到HD的声卡,必须得这么设置,不光是技嘉的板啊,这不算秘密的{:soso__1460858845754681046_3:}{:soso__12832965997280605611_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天大的MM,都问到客服去了
人家可是个帅小伙,维修工程师来着

网友:
设计缺陷啊
厂家都不知道改进
哎,可怜的消费者,可怜的我们啊!!!

网友C:
还是能多了解了

网友:
这个装机的都知道。看来你是新手哦。

网友:
都知道的秘密呀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也叫秘密啊,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