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不能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1-09-07):
映泰g31主板不能启动怎么办,一开始能启动就是不能进入bios,就算进去也不能保存,到保存那就动了,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样说下,谁知道。,

网友:
重新的写下BIOS试下

网友:
用诊断卡跑下码看看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到保存那动了是什么意思啊,不能保存是不是电池耗尽了,换换电池,然后再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