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芯片代换一例

楼主(2011-09-07):
映泰NF520 A2G+ ver6.1主板 故障开机跑码80不亮.测试各点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正常。CPU,内存,电源显卡均正常,摘下bios芯片(型号MX25L4005APC-12G).官网下载bios程序,编程器刷新,提示失败。莫非芯片坏了?找!从废板找到一个型号是winbond 25x40AVIZ的bios芯片刷了程序。安上bios芯片--开机-一亮了-进系统测试正常!至此代换成功。

网友:
本来就是一样的BIOS谈不上代换。。。。。。只不过是厂商和型号不一样了

网友:
这算啥,我一块AMD2的主板,BIOS程序坏了,跑25亮机就死在那了,我找了一块不同的AMD2主板拆了一个换上去,居然也跑马而且正常了。

网友:
大部份的应该都不支持替用吧,可能是你们运气好!

网友:
只要容量 封装一样 就可以替换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有搞过,有机会可以参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