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声卡驱动 疑问(急)

楼主(2011-09-07):
G460 声音不正常  声卡芯片是CX20671    驱动是联想官网驱动

在设备管理器看也是CX20671  但是用everest检测是CX20585  哪个检测是可信的?我怀疑官网驱动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1-9-8 20:28):
已解决:声卡芯片坏

补充内容 (2011-9-8 20:28):
已解决:声卡芯片坏

网友:
装WIN7使一下

网友:
请问你高好么

网友(点评):
还没搞好!

网友:
这个驱动不行换另一个驱动噻  最好装个WIN7系统式下 因为这样的新机原装系统就是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