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500进系统直接黑屏,求解?

楼主(2011-09-07):
手上有两块讯景8500,一块已报废,在修另一块的时候,点亮后,花屏,加焊后开机正常,进系统后自动黑屏,
滤波电容,鼓包的都已更换,电压也正常,现在无解解,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重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芯片的问题大些

网友:
重植GPU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空重植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豪不犹豫地干GPU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