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流跑到0.23掉电

楼主(2011-09-07):
刚开始是能点亮的,但点亮后,几十秒后掉电,拆机后发现南桥非常烫人,然后换了南桥后,电流跑到0.23掉电,郁闷 啊

网友:
太郁闷了啊

网友:
型号是DELLD600

网友:
你看看CPU主供电IC 的PGOOD 信号出了没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PG信号没出  有一个MOS管不导通 造成的不亮

网友:
好像说DELL的缺供电会掉电

网友:
供电全了吗

网友:
DELL的机器除非正常显示,不然全掉电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难道桥没做好?

网友:
可能没有CPU供电,南桥很烫可能也是缺供电

网友:
桥我做了俩个了

网友:
CPU  没的电压出来吧

网友:
0。23 CPU肯定是没到电,我估计着其它地方没电然后没有PG发送到CPU供电芯片上去,也就是说先找到哪儿少电。

网友:
南桥发烫换后还是一样发烫吗?换后还能显还是直接0。23掉电?当时能显,换南桥不显,那还是南桥这的问题吧,我修过没核心供电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
上电掉电要一分为二找问题,是不是有短路,电压低掉电,还是某组电压没起来,上电时序挡住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