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1000H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9-07):
客户拿过来一台EeePC 1000H ,认不到硬盘,更换硬盘,还是一样,测5V供电正常,硬盘接口与硬盘接触良好,更换南桥,还是认不到硬盘,更换耦合电容,还是一样,认不到硬盘,耦合电容靠近南桥端测阻值正常,没办法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认不到硬盘,实在没办法了,更换IO,结果还是认不到硬盘,都快疯了,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三星认不到硬盘的,和你一样换过很多东西,怎么搞都认不到盘,没办法,这种问题只有换板了

网友:
可能有短线

网友:
我碰到过  重新插过就可以了,可能是我运气好嘛

网友:
修好了,最后换个时钟芯片,就可以认到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