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开机报警一直嘀嘀滴滴滴滴。。。

楼主(2011-09-07):
RT  能显示但是一直报警拆到只剩主板了 电脑奔腾M的机器日本的国外机器 很大型号是LW900CD

网友:
先焊焊内存槽 内存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自己顶下 别沉了。。。

网友:
好像是bios吧,要不就是连键了

网友A:
听一下是响几下,可以判断是BIOS或内存,cpu等问题

网友B:
测量下键盘接口这的电容是否漏电或短路,见过别的机型如此过。

网友:
机器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键盘接口这的电容是否漏电或短路,见过别的机型如此过。

光板子点的啊、、、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一下是响几下,可以判断是BIOS或内存,cpu等问题

N下 一直报警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光板子也叫?